[家电] 富贵熊酸奶机拆解,内部太简单了

楼主(2021-03-20):
哈哈,太简单了,PTc发热。节省资源。不浪费

网友:
这价钱你还想咋样?搞个单片机连个wifi?

网友:
很多看似高大上的电器。拆开一看惊呆了。当年加湿器我觉得好神奇,拆解后有上当的感觉

网友:
都这样的
小熊的也是
最多有的加个定时功能。。。
然后侧面塑料桶内部粘一圈铝泊胶带
就和你宣传增加保温性能。。。

网友:
本来就不复杂,当年无线电上有个制作酸奶机的,就是一个3DD15当恒流源负载发热,持续恒温

网友:
本身就是简单才是好了,复杂的东西一般容易出故障了

网友:
我也有个感觉温度有点高呢

网友:
这种功能单一的酸奶机就是利用PTC恒温发热来制酸奶,以前使用电蚊器改装过酸奶机。

网友(2024-01-13):
我的温度有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