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群里有修笔记本主板的么?华硕K53S的笔记本启动不显示

楼主(2021-03-20):
一个华硕K53S的笔记本,放置时间长了,启动不显示,风扇转,电源灯亮,外接显示器也不亮。排除内存故障,看看群里有高人没,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我的一台联想笔记本也是这个逼样!估计显卡问题

网友:
看看淘宝有没有主板卖,不贵的话自己买来换吧,我老本就是自己买个主板换的,修也不便宜。

楼主:
群里有大侠能帮忙看下么

网友:
开机不显很多原因:bios、 CPU供电、 电源好信号 rst#是否发出 南北桥 IO  呵呵。。。

网友:
CPU附近有空焊盘的电容位  补几个电容上去试试

网友:
干绿波电龙,干南桥

网友:
我又一个华硕K52D笔记本电脑,黑屏风扇不转,但是主板显示有两个锁子符号的指示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