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做个维修插座,请问这样接线是否合理

楼主(2021-03-20):
前几天给备用电烙铁换了根线,插电测试的时候直接炸了可控硅,然后跳闸了,差点吓死我,所以想做个维修插座,不知道这样接线是否合理?绿色线和粉色线是否直接连到一起,这样开关2就可以换成两脚的了(本人纯属业余爱好,修东西也是属于换零件的那种,大佬勿笑)

网友A:
不明白开关2起什么作用?
看图开关2应该是可以省掉的

网友B:
黄色线连开关2中间位置,可以将开关1变成2脚开关就行。可以实现你常开,照明,维修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色线连开关2中间位置,可以将开关1变成2脚开关就行。可以实现你常开,照明,维修功能。 ...

想了半小时没想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自己在琢磨,这个线路也不一定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开关2起什么作用?
看图开关2应该是可以省掉的

用来绕过灯泡当常规插座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来绕过灯泡当常规插座用的

认真看了 一下,你这个设计好像还不错,可以弄出4种状态:维修、无照明插座带市电、有照明插座无电、有照明插座带市电,找机会我也做个看看

网友:
得配上隔离变压器

网友:
直接短路灯泡就可以了

网友D:
增加误操作机率。

网友:
整这么多开关,容易误操作,还不如去掉2个开关,直接一个灯泡,一个插座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增加误操作机率。

所言极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来绕过灯泡当常规插座用的

我做的是灯具灯座单走一路,一共两个灯头,然后加了个功率计

网友:
把控制开关换个空开好点

网友:
用得着那么复杂?普通的白炽灯维修插座接入一个三脚三档开关不就结了----可以I档纯照明(短接插座),O档(中位空挡)维修用,II档纯插座(短接照明)。

网友:
看着有点迷糊啊!

网友:
看着有点复杂,楼主再详细一下这个插座的工作过程

网友:
维修插座简单一点最好

网友:
既然是维修插座,还是越简单越好,毕竟只有维修时候才拿出来用,一旦误操作,一样吓一跳嘛,另外,开关建议选择双刀的,单断不能保证完全切断电源,一旦零火接反,插座就带电了,灯泡建议用60W以下的白炽灯。我也做了个维修台,上面两个插座,一个正常一个串灯泡,又放了个15V1A的可调电源,开关都是双断带指示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