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辰阳版) CH-P002手机5V1A电源适配器插解

楼主(2021-03-20):
上回给我小米2S手机的同事一起给的一个5V1A电源适配器,无输出

插脚和usb母座磁铁都不吸,应该不是山上的。

5V1A(辰阳版) CH-P002

钳子夹住2插脚,前后晃动。多使点力就能打开

初步看到高频变压器的黄色胶带有污渍,其他元件没异样

没必要折腾,量了一下变压器初级断线。

网友A:
这个我修过一次,其他元件没坏,就220的保险电阻挂了,用特别细的铜线换上去竟然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修过一次,其他元件没坏,就220的保险电阻挂了,用特别细的铜线换上去竟然正常了 ...

这个没这么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修过一次,其他元件没坏,就220的保险电阻挂了,用特别细的铜线换上去竟然正常了 ...

断保险也是一个奇迹啊。

网友:
很少只烧保险丝了

网友:
看来变压器断脚是这款的通病。

网友:
遇到两个同样的都是电容爆了!

网友:
这铜丝震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