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折腾个PS2251-38的盘

楼主(2021-03-20):
前几天从某老哥手里收回来个盘,8贴蝴蝶板,颗粒是8个8D2F,卖家说是掉固件了,回来折腾一下

这主控应该是目前唯一一个支持32ce的u盘主控
到手一看蒙了,主控哪去了?仔细一看发现藏在USB头下面,不得不说这个盘空间利用的真不错

插电脑,芯片精灵检测一下

打开软件,轻松识别

设置一下固件、模式等等

保存一下,直接开卡

稍等片刻,开卡完毕

重新插拔,测个速,速度感觉不太理想,读比写慢

完结撒花

网友:
这个真是出奇制胜了,就是速度一般,2.0口怎么不得38的读写

网友:
固件还支持什么颗粒,这是什么u盘

网友:
捡漏了,楼主多少钱收的啊

网友A:
去刷不同版本的IDBLK试试速度会有变化

网友(2022-09-18):
引用 网友A:
去刷不同版本的IDBLK试试速度会有变化

为啥 IDBLK 版本不同,还能影响速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