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收了个海尔风冷冰箱,简单拆开看了下,冷藏室里这个小盒子是做什么的?

楼主(2021-03-20):
收了个风冷冰箱,还第一次用风冷的
简单拆开看下
想清理下接水盒,但这种接水盒拿不下呀,不知道怎么清理?

最后这个盖板盖住的小盒子,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样,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网友A:
蒸发器还是铝的,跟上个世纪的上菱没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蒸发器还是铝的,跟上个世纪的上菱没法比。

现在基本都是铝的,老冰箱好像风冷的少。要是有铜的风冷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基本都是铝的,老冰箱好像风冷的少。要是有铜的风冷的就好了

老上菱无霜冰箱就是风冷的,全铜蒸发器,全铜管路,除了温控跟风扇会有点问题,管路几十年没碰到有损坏的。

网友:
一直不喜欢海尔这个品牌,买所有家电都绕道。

网友:
前几天还看到西门子的老冰箱在收废品那放着,外观还是很好,就是不知道是否好的,也懒的测试

网友:
这种清理不了吧,出厂就安装上了。。。抹布擦擦把,别弄漏了。。。

冷藏小盒子是冷冻室的蒸发器,往冷藏室冷气循环的。。。
冷藏内部的风扇只是把冷藏下部冷空气抽到上面的,循环作用的吧。。。

不管怎么讲,海尔冰箱热水器在国内是非常好了。。。目前除了洗衣机人性化差一些,别的都不错。
上XX菱的公共重型扶梯乘坐质量甚至不如不知名地方品牌。。。一个品牌根本搞不清楚谁持有,那注定凉凉,没爸妈管的小孩容易学坏。。。
如果上海电气或者三菱,两个股东任何一个商标敢贴上去,那质量保证明显改善。。。

网友:
现在的冰箱用铝管已经算良心了,
电商专供,千元左右的基本是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蒸发器还是铝的,跟上个世纪的上菱没法比。

老上菱和华菱,全铜管,旋转式压缩机,运输时就算倒过来都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