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奔腾电压力锅plfe4001不开机的维修及电路分析

楼主(2021-03-20):
家里的奔腾电压力锅plef4001坏了,上电,无光无声,无任何反应。正好最近一直对电子制作、维修很感兴趣。就拆开尝试修一下看。结果折腾了2天多,维修的坑好深....

拆开电压力锅底盖,可以看到有一块板子,上面三个插头,2个2脚的,一个接“压力开关”,一个接锅底中央的“温控器”,另一俱5脚的插头接按键板(电脑板)。

粗看板子没什么问题,仔细看了下,只有CN2处的板子烧黑了(以为是这里的2个电阻烧掉了,后来发现不是)。拆下板子,不得了,板子下面的塑料盒底明显的大片烧灼痕迹。翻过板子,后面一片亮闪闪的黑色(应该是铜箔烧气化后的沉淀吧?),好多条铜箔已经烧掉了。看起来,状况很不乐观啊。

网上搜了下,确搜不到相关的维修资料。那就自己跑一下电路吧,顺便测下元件。还好,电路比较简单,原理也很简单,电容电阻降压,12V给供继电器,稳压5V给电脑板及小信号。经过简单测量,发现二极管D4,D6,5.6v稳压管ZD1,电容C4均击穿,板子正面烧黑的地方,本来以为是 2个电阻烧掉了,原来是C4击穿后喷出来的东西)。根据烧掉的铜箔和损坏的元件,判断应该是高压窜入后面电路。降压电容C1及R7、R8均正常。

连接好烧断的线路,更换损坏的元件。由于手头没有高压的降压电容,也不敢冒然用原来的电容,就用维修电源调到12V直接接入电路,测量关键点电压正常。继电器控制信号K短接到+5v,能正常吸合。初步告捷。

接入电脑板,无任何反应....只好继续拆下电脑板,电脑板由单片机和按键、发光管组成,测量单片机电压,正常...初步判断单片机烧坏了,这下自己没法修了。只能去某宝上找了下,好贵...38元不包邮。无奈买回。
接上,电源和压力闪烁告警。测量压力开关正常,测量Q2电压,b=2.3V,e=4.3V,开路了。更换9013,重新上电,终于看到电源指示灯正常亮,无告警。

由于担心阻容降压不靠谱,找来一闲置的12V路由器开关电源,打算替换掉阻容降压电路。结果发现该电源无输出...大锤砸开,还好,只是次级的2个并联的输出肖特基整流二极管短路,拆掉一个,测量正常输出12V了。想办法,把开关电源固定到电压力锅底部空间。结果安装好后,最后试机时,又告警了,这次是电源和保温告警,不用说,应该是“温控”部分出问题了

拆开来,发现是温控输出线断了一根,用镊子戳了下,温控开关内部灌的是软的胶,底部有个小铝片折弯卡住温控电阻的。想办法把温控电阻(长得像玻封封的1n4148)挖出来,原来是连接线霉断掉了....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焊上,再固定住,家里没这种胶,也不知道这样温控是否能准。

上电,这个终于彻底修好了,试着用“煮粥”功能烧了一小锅水,压力正常、保温正常,一切正常。原来担心底部空间里会太热,结果很好,温度最多也就40度不到。

最后放张猫图,每天我坐电脑前,我家猫就这样静静看着我忙碌,时不时地撒个娇,求个摸。

网友A:
猫和机子不错,曲线救锅,要留意开关电源外壳被高温烫熔释放有毒气味。

楼主:
还是个菜鸟,但对电子技术很感兴趣,有机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猫和机子不错,曲线救锅,要留意开关电源外壳被高温烫熔释放有毒气味。

哈哈,猫好萌的。
原来也担心开关电源被烤着。但实际试了下,感觉压力锅的底部好像并不热。

网友:
猫咪不重要,看中的是那一堆仪表。

网友:
楼主这家伙事儿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