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HIFIMAN HM-601播放器 & Biggermouth A4耳放拆解

楼主(2021-03-20):
今天刚收的,破烂,
耳放电路好像一般,正在充电,
601电池没了,拆成这样,不知道好坏呢,
正负极标在那边,还要找图才知道哪个是哪个,唉,

HIFIMAN HM-601播放器

网友:
做工一般,堆料还行

网友:
我就在想,这么大的推力,耳朵不疼吗。我对高保真的理解是,不要那么大的功率,不要那么大的推力,信号环路尽量短,不要一层又一层的前级,放大倍数刚刚好,这样才能取得最好的信噪比。如果追求好听,确实不同设备音染风格不一样

楼主:
推力大才能让耳机能还原细节吧。
耳放电池坏了一个,换上的一个太厚了,今天还得再另外换一个电池。
播放器弄了个电池,还是不开机,今天找个电感把坏的换了看看,唉。

网友:
想起一句话,大力出奇迹.
耳机功放和耳机得搭配才好

网友A:
2012的设计

不知道现在2021年能不能用十分之一的BOM和十分之一的成本造出性能一样的产品?

网友:
能白捡怎么都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2的设计

不知道现在2021年能不能用十分之一的BOM和十分之一的成本造出性能一样的产品? ...

十分之一不好说,这种东西的溢价太高

网友(2021-11-17):
我有台HM603,基本一样的电路
剩余很暖,很糊,听男声挺好的
TDA1543功不可没

网友:
做工一塌糊涂,没索尼的好看。不过索尼的低端机也就好看

网友:
tda1543  601这随身设计,还挺模拟的。

网友(2022-11-09):
小作坊做工,用料倒是还不错

网友(2024-05-02):
有一个603S,电路板细节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整体设计差不多,这款播放器,我个人很喜欢这种声音风格,模拟味道很重,和以前的索尼随身听有得一拼,买个主打中上盘的耳机稍微中和一下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