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仿制电火花机,给进装置没有设计好

楼主(2021-03-20):
仿制个电火花机,给进装置没有设计好。

网友A:
进给 部分,我觉得 可以去拆个 千分尺 用这个来做。。。。动力可以看看用个减速电机或者步进电机来提供。

网友B:
小心别把射钉弹电爆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心别把射钉弹电爆了啊

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给 部分,我觉得 可以去拆个 千分尺 用这个来做。。。。动力可以看看用个减速电机或者步进电机来提供。 ...

信号反馈是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信号反馈是个问题

信号反馈可以看我其中有个帖子,给你们提供了个很简单的电路方案

网友:
你这个电极用的也太胆大了

网友D:
楼主是想做手动进给的吗,给你一个坛友的作品参考参考

网友:
我有个建议,加装一个电磁铁,通电断电来上下升降,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E:
我也做过一个,打一个m5的孔差不多要半小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做过一个,打一个m5的孔差不多要半小时

半小时是打什么厚度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想做手动进给的吗,给你一个坛友的作品参考参考

多谢,手动的不好操作,不好连续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反馈可以看我其中有个帖子,给你们提供了个很简单的电路方案

多谢你的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半小时是打什么厚度的板子

3mm的白钢条

网友G:
手动净给是怎么让连续放电的,我有一个孔要打

网友(2021-05-19):
引用 网友G:
手动净给是怎么让连续放电的,我有一个孔要打

很简单,反复操作,用多了,熟能生巧

网友:
我只会做阻容火花机,速度和楼主的差远了,5毫米厚打5毫米的孔用3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