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航嘉异形电源HK300-83FP

楼主(2021-03-20):
朋友淘汰下来的联想电脑,G31平台,用了十几年了,给他组了个1155的平台,这个就给我了,拆开给大家看看

梯形的比较少见,主动PFC

元件塞得满满的,有个低压电容鼓包漏液了

这两个电容也鼓包了

正规厂家就是不一样,该有的都有

风扇用橡胶套固定,比较少见,应该是为了减少震动吧

这个风扇不错,这么多年了,转动还很灵活

还是先洗刷刷,这是洗后的样子

滤波很齐全

开关管和快恢复二极管

500V150uf高压电容

PFC控制器

集成块比较多

电压比较器393

电源驱动3843

电源管理

空间狭小拍不到型号

这是鼓包的电容

换好之后的样子

固定风扇的橡胶套

3个坏电容,垃圾箱见

正常开机

结束,感谢各位观看!

网友A:
这代的主板应该是个用电大户啊。

网友B:
话说品牌机的机箱材质还不错,比装机店里的便宜货好很多,就是开机跳线什么的,需要改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代的主板应该是个用电大户啊。

inter系的主板功耗控制的还行,至少比AMD的省电,AM3的主板30多W的功耗

网友:
航嘉的电源质量可以,中规中矩

网友:
不管怎么说,品牌机的用料还是可靠的。

网友C:
如果使用场合没有体积要求 ,还是选标准电源用吧。小体积的散热不良,电容容易拉稀 怀孕 爆缸

网友:
航嘉电源太久没留意新品了,总体感觉做工有点马虎了

网友D:
有年代了,以前还拆过联想品牌机上类似的异型电源,用料那是相当的扎实

网友:
照片拍摄的真不错,到位。这种电源我也有2个,

网友:
这个电源应该还不错

网友:
这个应该不算异形,也是一个标准,品牌机常用,主流大品牌的电源厂家都有这个规格,我手上还有台达和AOPEN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使用场合没有体积要求 ,还是选标准电源用吧。小体积的散热不良,电容容易拉稀 怀孕 爆缸 ...

品牌机喜欢用,我还有好多dell和联想的,都是这个俄罗斯方块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品牌机的机箱材质还不错,比装机店里的便宜货好很多,就是开机跳线什么的,需要改造一下 ...

看什么品牌的机箱,同方最好,无需改动。联想最恶心,非要弄个不一样的接线方式,标新立异,其实还不怎么样!

网友:
负心男啊!都搞流产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品牌质量不错。。。。

网友:
不好利用那。功率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品牌机的机箱材质还不错,比装机店里的便宜货好很多,就是开机跳线什么的,需要改造一下 ...

是的,联想的主板针脚比较另类,想装别的品牌的主板需要改装,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使用场合没有体积要求 ,还是选标准电源用吧。小体积的散热不良,电容容易拉稀 怀孕 爆缸 ...

还是喜欢标准机箱,换件也方便,散热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年代了,以前还拆过联想品牌机上类似的异型电源,用料那是相当的扎实

联想品牌机的电源还是可以的,现在的机箱有点缩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