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两块技嘉主板通病维修GA-B75-D3V REV1.1和GA-H61M-DS2 REV:3.0

楼主(2021-03-20):
如题两块技嘉主板通病
1、GA-B75-D3V  REV1.1开机风扇转一下,不能再次触发。如图红圈的的直接秒杀。
2、GA-H61M-DS2 REV:3.0 可以开机进系统,不定时掉电,有时开机亮下画面就掉电,可以再次触发,不自动重启。

网友A:
维修方法呢,我认为华擎主板比技嘉华硕好不少吧。

网友:
高手,直接秒杀

网友:
我的一块技嘉的板子就是这个熊样。气得我直接电脑城换版,要是早看见你的这篇文章,还能省几百块钱

网友:
微星H61触发16秒重启反复。
七彩虹战斧 C.A75K M2 V14 无复位或不定时掉复位。

网友:
我就是这个主板,以前坏了让别人修过一次,就是你说的这个毛病

网友(2022-01-24):
我的了也是这问题,可和你的不一样,有时候断一会电就能正常了,用你的方法还是老样子,有的时候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留个脚印,都有在用,还没出问题。

网友:
我的H61故障一样但换了8120好了

网友:
第二块主板红圈内的是个什么?维修方法也是直接把它移除?

网友(2023-08-01):
引用 网友A:
维修方法呢,我认为华擎主板比技嘉华硕好不少吧。

华擎是华硕的子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