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星际A单改双网卡问题

楼主(2021-03-20):
蜗牛星际A单改双网卡,补齐i211和晶振及网口,现在是win10下能检测到网卡但装不上驱动(叹号),有eeupdate显示网卡2 :blank otp device,拆机旧芯片,换芯片还是一样。那位大神给指导一下怎么办?

补充内容 (2021-3-22 16:17):
问题已解决

网友:
上个图看看呀

楼主:
问题已解决,按照那是云论坛的一个帖子刷BIOS就OK了。
http://www.nasyun.com/thread-68935-1-4.html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Pictures\A单

网友(2023-03-21):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按照那是云论坛的一个帖子刷BIOS就OK了。
http://www.nasyun.com/thread-68935-1-4.html ...

这个帖子是我的,提示 blank otp device 是没有烧录基础信息,芯片是有内置otp区和外置Flash固件2种模式,模式改变都要重新烧录,i211/i210芯片是兼容的,可以换i210at,获得更好的网卡队列性能,也可以装服务器版系统,不用改驱动

网友:
上个图看看网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