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简单拆解松下Technics SL-XP5,1988年的高端CD随身听

楼主(2021-03-20):
松下的sl-xp5属于松下早年间的高端cd随身听,该机音质不错,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后屁股容易开裂,今天趁有空把它拆了,将后屁股粘一下。

该机正面

背面,1988年的机子,可以算老古董了,但是可以正常播放。

拆开后盖,内部比较复杂,飞线多。

取出光头组件

正面

该机用的无刷马达

拆出框架

框架正面

拆出主板,主板正面

解码芯片用的pcm55hp,查到的资料显示该DAC芯片参数不高,但实际听感还可以。

主板细节

就是这个屁股容易裂,现在粘上了。

网友A:
真不敢相信这是1988年的工艺技术水平

网友B:
真佩服这么复杂这么多飞线能批量造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敢相信这是1988年的工艺技术水平

当时鬼子的东西挺不错的,这个机子除了后屁股开裂没有任何问题,现在还可以正常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佩服这么复杂这么多飞线能批量造出来

鬼子当年的这些电器全部是天价,质量也不错,我以前也买过国产的cd随身听,且不说效果怎么样吧,用不了几年光头就坏了

网友C:
这AB胶修复的痕迹太重了,破坏了整体美感啊,搞无影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AB胶修复的痕迹太重了,破坏了整体美感啊,搞无影胶试试

这个机子因为盖子是靠弹片弹开的,开裂的转轴那里受力不小,不知道其他胶能不能粘牢。

网友D(2022-12-03):
Technics这个商标见不到了。

网友:
原来1988年就有这么高级的产品了啊

网友:
没多层板的年代,靠飞线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Technics这个商标见不到了。

确实最早的这种标示还有音响专用的RAMASA也是,NATIONAL也是后来都宣布放弃使用了。

网友(2024-04-13):
好东西,,当年可买不起。。。谢谢分享

网友:
当年可买不起

网友:
彩色飞线一小把,赚了。

网友:
当年只能看看

网友:
没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年代。

网友:
当年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啊

网友:
拿现在的水平来看,是不行的,但是那时候来说肯定是最高级的工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子因为盖子是靠弹片弹开的,开裂的转轴那里受力不小,不知道其他胶能不能粘牢。 ...

上夹板呢?薄的一层钢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