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制的电池测试架,太完美了。比卖的成品还好!!!!

楼主(2021-03-20):
在咸鱼上看到比较好的拆机10AH磷酸铁锂电池就忍不住买了4块12元一块。到手一量电压都是3.2987V。放了几天都一点没变。顿时觉得一致性很不错。又下单买了5块电池。。。其实也没啥用。就是觉得电池不错。又忍不住买了LQ1060S内阻仪。家里还有个150W的四线放电测试仪。5A充电+放电,电池还有7AH多。自己做了开尔文夹。居然比内阻仪自带的加强测试笔还好用性能还好。但是没有买电池架。觉得太贵了。一般的看不上的电池测试架都要30几元感觉不值。就决定自己做发扬DIY精神。关键是做出来后的喜悦感不可多得。奇怪的是内阻仪附带的加强测试笔读数很不稳定,不停上下浮动很难稳定,换不同位置测量内阻也不一样。内阻比我做的开尔文夹高一些。开尔文夹不会乱跳数据,随便夹上就稳定。内阻也比内阻笔小一些。不知道是啥原因。改天有心情了换线试试。电池架成本统计:12MM航空头1.2元,304不锈钢横杆3元,镀金电池顶针一对11.5元+8元。线是旧线利用。电池架成本合计:23.7元。下面是电池架的制作过程。

买的架子和钢扎带。

买的架子和钢扎带。

2根6元包邮,店主说量少亏本。好说歹说才发货。

2根6元包邮,店主说量少亏本。好说歹说才发货。

准备好角码,架子,电池顶针。

准备好角码,架子,电池顶针。

角码特写,90度50X50X3毫米

角码特写,90度50X50X3毫米

标准的304不锈钢/

标准的304不锈钢/

注意架子边缘很锋利,用铣刀磨的刀片割掉边缘毛刺。

注意架子边缘很锋利,用铣刀磨的刀片割掉边缘毛刺。

上虎钳用角磨机割短。

上虎钳用角磨机割短。

割12MM的缺口上负极顶针。

割12MM的缺口上负极顶针。

正极需要8MM。角码6MM,用钻头扩大。

正极需要8MM。角码6MM,用钻头扩大。

架子自带的螺丝固定好角码。完美。

架子自带的螺丝固定好角码。完美。

最小距离50MM/

最小距离50MM/

最大距离13MM。足够了。除了7号电池够不着,但是觉得也不需要,没有可充电的7号电池。要需要再简单加工一下 ...

最大距离13MM。足够了。除了7号电池够不着,但是觉得也不需要,没有可充电的7号电池。要需要再简单加工一下 ...

把架子下压的部分往上压固定电池上下位置。很完美,

把架子下压的部分往上压固定电池上下位置。很完美,

准备好12MM的航空插头。注意买的时候12MM的插头型号是GX16,不要搞错了。

准备好12MM的航空插头。注意买的时候12MM的插头型号是GX16,不要搞错了。

焊接好正极端子。

焊接好正极端子。

用热缩管固定。

用热缩管固定。

接好负极。

接好负极。

完成,侧面特写。

完成,侧面特写。

俯视角度。

俯视角度。

测试1865电池。

测试1865电池。

换一颗18650/

换一颗18650/

自己做的4线开尔文夹,比内阻仪带的笔还好用,一是稳定,夹上就显示读数。二是测量出来的内阻比笔低。 ...

自己做的4线开尔文夹,比内阻仪带的笔还好用,一是稳定,夹上就显示读数。二是测量出来的内阻比笔低。 ...

同一块电池,用笔测量内阻高一些,而且用笔量很不稳定,数值不停升降,很难稳定下来,多次测量内阻都不一样 ...

同一块电池,用笔测量内阻高一些,而且用笔量很不稳定,数值不停升降,很难稳定下来,多次测量内阻都不一样 ...

内阻笔特写。这种属于加强笔了。

内阻笔特写。这种属于加强笔了。

全家福。齐全了。

全家福。齐全了。

楼主:
架子在淘宝买的,名字叫监控抱箍圈防水箱横杆支架电线杆路灯杆立杆导轨不锈钢配电箱横杆网址是: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k35n75i74ce买的250MM。1.2MM厚,这老板人不错。亏本都发货。

楼主:
哎呀。电池架的正负极搞反了。短针正极,长针负极。但是不影响测量。而且我觉得短针负极更适合,因为短针比较大,包裹电池的外皮漏出来的金属部分负极也比正极大。

网友A:
针是从螺丝最外头测的,夹子是靠下面一些. 内阻当然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是从螺丝最外头测的,夹子是靠下面一些. 内阻当然大一些.

试过多次就是把针用力按在最下面的垫圈上也比夹子在上面内阻高。

网友B:
比较好的拆机10AH磷酸铁锂电池有链接吗

网友C:
12mm的航空插是GX12啊,这个GX16是什么说法,这电池架顶针是大电流型的挺好

网友:
厉害啊,小白努力学习中

网友D:
其实不用淘宝买,去做铝合金门窗的店铺捡些废铝条就可以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mm的航空插是GX12啊,这个GX16是什么说法,这电池架顶针是大电流型的挺好

我开始也以为12MM的插头型号也应该是12.也拍下了。仔细看才发现GX12型号的尺寸是9M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开始也以为12MM的插头型号也应该是12.也拍下了。仔细看才发现GX12型号的尺寸是9MM。
...

你理解错了...GX后面的数字指的是开孔直径,并不是插头直径,你这个用GX16是因为内阻仪上的开孔是用GX16的航空插

网友E:
青稞纸垫一下吧,绝缘搞一下更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青稞纸垫一下吧,绝缘搞一下更完美

垫在那?又没有裸露线头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不用淘宝买,去做铝合金门窗的店铺捡些废铝条就可以做了。

家里也有各种类型的铝合金条,但是看不上,还是不锈钢实在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理解错了...GX后面的数字指的是开孔直径,并不是插头直径,你这个用GX16是因为内阻仪上的开孔是用GX16 ...

这样说也没错,但是对于只买头子的人来说就容易误解了。看着型号来买就是9MM的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好的拆机10AH磷酸铁锂电池有链接吗

只有七安容量也算比较好嘛。

网友:
漂亮, 做的很好, 收藏了.

网友F:
楼主电池顶针的链接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电池顶针的链接有吗?

搜   18650镀金四线电池探针电池顶针测试架锂电池测试四线制顶针开元
其实只是测量电池也没必要买这么好的。5元一对的都可以了。他家这种28元的电池架也算可以了。10A的也是4线。自己做要买很多材料不划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2%3A596090669021%7D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   18650镀金四线电池探针电池顶针测试架锂电池测试四线制顶针开元
其实只是测量电池也没必要买这么好的 ...

谢谢, 看看去.
为了几个破电池的容量, 一点点掉进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