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容点焊机 带均压用了STC89C51单片机

楼主(2021-03-20):
电容点焊机,带均压用了STC89C51单片机,一个数码管静态显示,数码管显示焊接时间毫秒,可以保存上一次调整的焊接时间

网友:
做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A:
能讲讲原理或者逻辑吗

网友:
看效果很不错

网友:
这个电容看着很暴力啊!

网友:
4个管子是不是少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讲讲原理或者逻辑吗

原理就是低电压,大电流瞬间放电完成焊接

网友:
显示的是10-90ms么

楼主:
显示的是1-9毫秒,

网友B:
请问这个可以用AT89C2051么   看您引脚没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可以用AT89C2051么   看您引脚没用多少

AT89C2051可以,但内部没有EEPROM,掉电不能储存上次的焊接时间,外加EEPROM又麻烦

网友:
资料全吗?仿制一个试试

网友(2021-11-19):
资料下载了,上面元件没有参数呀,好歹弄得电路图呀

网友(2024-11-17):
元件没有参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