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群晖DS918+NAS加装SSD缓存

楼主(2021-03-20):
人生就是一个折腾,不然做什么呢!话说“某想”电脑随机安装的SSD都很烂,烂到什么程度大家看

写入速度100M,连机械硬盘都不如,这速度要是见了SATA硬盘都不好意思打招呼吧!

规格是2242,用一个小金属板延长到2280,918+是免工具拆装的,所以长出的这一点尖就装不进去,无法卡在活扣上

只能用点东西压住了,我用的是橡皮然后压上外盖板

进入管理界面,才知道一块SSD只能创建只读缓存,连写都不行,只能这样了。

网友A:
联想很多机器用的三星981啊 挺好的 可能高端才配好固态?

网友B:
SATA协议  换nvme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想很多机器用的三星981啊 挺好的 可能高端才配好固态?

我的机器是E580,7800多买的,感觉段位可以了啊!可还是东芝的128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TA协议  换nvme的试试

不会的,现在几乎没有sata接口的M.2硬盘了,我换的是三星970 pro,肯定不是sata啊!

网友:
2块SSD才能创建可以读写的缓存我自己是试过,2个128G的做读写缓存,家用没有任何感觉。

网友C:
速度那么慢,缓存好像也没有太大意义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那么慢,缓存好像也没有太大意义 ?

估计是用在突发访问时,补偿机械硬盘的启动和寻道时间的,心理作用大于实际意义,和喝中药差不多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那么慢,缓存好像也没有太大意义 ?

有,寻道和启动比机械硬盘快多了!

网友D:
个人感觉,家用ssd缓存用处不大,除了可以zhuangb、费电、容易故障以外,也就把妹还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家用ssd缓存用处不大,除了可以zhuangb、费电、容易故障以外,也就把妹还值得 ...

酸,继续酸。。。。。

网友E(2021-04-24):
是不是放2个固态,就可以把系统也装固态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放2个固态,就可以把系统也装固态里了

不懂呢,还要多学习啊

网友:
加了缓存后最明显的就是moments 网页端加载照片快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