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惠普电脑电源HP-D3006A0,将滤波电容的极性接反造成无输出

楼主(2021-03-20):
代换惠普电脑电源负12V供电滤波电容时,将滤波电容的极性接反(负极接地,正极接-12V,正确接法应该为正极接地,负极接-12V),造成风扇转一下后电源保护无输出,待机5V供电正常。

FAN4800A

FAN4800A

WT7525

WT7525

网友:
出厂电容是反的?

网友:
换回来不就行了,电源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不知道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电解电容,极性反接,通电即爆,这昨还是好的?

网友:
电解电容,极性接反会炸的,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