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复活一对10多年的新声小音箱NANSIN US-01(拆解和更换喇叭)

楼主(2021-03-20):
一对使用10多年的电脑音箱,喇叭胶皮圈都破了,声音稍大一点就噗呲噗呲的响,淘回来一对新喇叭,给小音箱换一对新‘’眼睛‘’。

先上两张新旧对比图片,大家看看哪个眼睛更好看

原装喇叭, 萌萌的大眼睛

新喇叭换上去,是一双深邃的眼睛

音箱背面 一些参数

脚垫  合格证

生产日期 2009年!  我买它回家的时间也是2009年,是09年冬天。

开壳

壳子上有型号 US01

蓝色的装饰灯 透明的是导光盘 音箱开机有一圈蓝色的灯光, 很漂亮。

电路板拆出来了

电位器, 小音箱有个大电位器

电路正面

背面

各个元件简单标注下

PAM8403功放芯片, D类, 3W

CM102S音频芯片, 通俗来讲就是相当于USB声卡

晶振

电容

下面是喇叭

双磁钢, 不懂后面粘的磁铁有啥作用。

喇叭用成这样,还有谁,能看到的破了, 实际上橡胶圈 外面一圈都已经裂开了。

银色的装饰环也能拆卸,

换新喇叭后, 这个银色装饰环就用不上了。 因为新喇叭比较大。

新旧喇叭对比, 新的要大一号

高度基本一样

新喇叭磁钢尺寸也更大,LG喇叭??

新喇叭音圈,买回来才发现, 这个喇叭功率不小啊,阻抗还是8欧的, 买回来时有点担心小音箱能不能推的动。

这种音圈裸露在外面,是为了加强散热吗。

新喇叭尺寸稍大。 需要把螺丝柱简单打磨下,稍微修整一下,不然按不进去。

安装新喇叭时, 银色装饰圈也不需要了, 外壳的口径刚刚好。

下面开始安装, 喇叭装上去刚刚好。 最关键的是安装螺丝的尺寸是正好的, 对角螺丝距离正好。

装上时要保证喇叭装在正中间。强迫症,稍微偏一点 看着就不舒服。
外壳口径刚刚好。简直完美。喇叭振膜是外凸的,装上后和外壳连成一体。

小音箱又复活了, 外壳好好的擦一擦, 还是很有光泽。

再用10年应该不成问题

从新开始 下一个10年。 声音很不错, 很耐听,这种小音箱在电脑上很实用。

开始有点担心,小功放板能不能驱动得了这喇叭。 而且还是8欧的喇叭。 事实上是我多虑了。 小音箱的功放芯片还是很给力的。
用原装喇叭音量都没开的很大, 装上新喇叭后, 音量旋钮可以尽情的拧了,音量完全够用。

新老喇叭声音对比: 8欧喇叭比4欧喇叭声音要小很多, 需要更大的功率去推。
新喇叭音质更好, 中高频比原装喇叭好的多,低音基本可以忽略。应该就是个中高频喇叭。这种小喇叭就不奢望有什么低音效果了。这种尺寸的喇叭高中低频都做好, 应该很贵吧。
原装喇叭低音要比新喇叭好一点点,有点低音的感觉,但是整体的声音效果对比新喇叭就显得粗糙了。

网友:
银圈装不上了?

网友:
你这对小音箱真好,我拆了好几个这各小球型音箱,都是纸盆,左右共用一个声道。想改都无处下手。。。

网友:
新喇叭的震膜好看,配蓝色箱体。突然一看好像高级货

网友A:
复活这一对花了几多钱?

看我现在用的

网友:
改造的不错,比原来还漂亮,档次瞬间高大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活这一对花了几多钱?

看我现在用的

买喇叭花了24块钱。我也看过其他的小音箱,想买的都很贵,于是就找喇叭换,找喇叭也很不好找,同样的喇叭基本没有。原装喇叭是2寸的,买的这对是大一号的,看尺寸也差不多,一对到手花了24。在这之前还找到了另外的喇叭,尺寸和安装孔也很合适,但是很贵。那个喇叭声音也确实好。但是还是感觉这对喇叭和我的音箱很配,而已也不贵。

网友B:
单位买了一批联想台式机,送的多媒体小音箱真是垃圾,有两个小喇叭,但功放芯片是8002,单声道。喇叭支架竟然是塑料的,第一次见这么省的。

网友:
喇叭折环不如原来的,不过小音箱低频不做指望。24不便宜,广西有一家拆机的2寸天龙、索尼、jvc好像只有2-5元一个,邮费要8元,一直没下手。8403也够了,升级8406的5w没啥意思,不过数字功放推力大,低阻抗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位买了一批联想台式机,送的多媒体小音箱真是垃圾,有两个小喇叭,但功放芯片是8002,单声道。喇叭支架竟 ...

纸盆喇叭配塑料架吧,那玩意我见过最大的就是1w的,很难听很多高端一点的儿童玩具用的就是这种喇叭代替塑料振膜的喇叭

网友:
这个LG 2寸不有白色纸盆的吗 是不是好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