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30A的太阳能充电控制器

楼主(2021-03-20):
之前车经常好多天不开导致电瓶老是亏电索性买了块太阳能板和充电控制器,车停着不开时就插点烟器上再也没亏电过。

说明书

芯片和功率管都被打磨了

网友A:
装车浪费了,买块10w左右的太阳能板直接接电瓶就可以了,车亏电的原因是熄火后各种用电器的静态电流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车浪费了,买块10w左右的太阳能板直接接电瓶就可以了,车亏电的原因是熄火后各种用电器的静态电流导致的 ...

以前不懂,直接接电瓶走线好像挺麻烦的,得从驾驶舱穿过去,怕线经不起发动机舱的热量

网友:
点烟器常电的直接接点烟器口,否则接OBD口的常电。太阳能板要串一个肖特基整流管防反流。

网友:
虚标功率了哦  管子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