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M12 FDD空载转速会受扭矩档位影响吗?

楼主(2021-03-20):
请教:
1. M12 FDD是对应2503-20,还是2503-22?
2. 设置在低扭矩下(2,3,4之类)的档位时,电转高速档(2档)的空载转速只有400多,这正常吗?

我难以理解(或者说接受)这个状况,因为这无法满足“快速上的装拆螺丝,且不能太紧”的使用情境需求。

先谢啦

网友A:
不是低档450高档1700转吗?拨片没到位吧。

网友A:
还有这是电子扭力档、软启动,当电钻用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低档450高档1700转吗?拨片没到位吧。

档片拨到位了。因为在高档时,低扭矩2,3,4之类的转速低(400多),高扭矩15,16和电钻档,转速就高(肯定过千了)

找过售后,居然告诉我说这款产品就这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是电子扭力档、软启动,当电钻用更合适.

软启动能理解。电子离合也能接受。但高速档低扭矩下,转速变低可接受不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启动能理解。电子离合也能接受。但高速档低扭矩下,转速变低可接受不了呢。。。 ...

没注意过,这把电钻我到手拆封试了一下就挂咸鱼卖了,电子扭矩对拧螺用不习惯,最后选了601、701、801,个人体验比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是电子扭力档、软启动,当电钻用更合适.

无刷且是机械离合的最后一代产品是啥,2503-2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刷且是机械离合的最后一代产品是啥,2503-20?

2403、2404,是机械,也使用过、就是重.

网友B:
电子扭矩就是这样啊,低扭矩转速也低。电子扭矩的得伟995也这样的。有个松下遥控定扭的冲击起子,最大转速2300转每分钟,但是设置最低1档扭矩时最大转速就只有9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扭矩就是这样啊,低扭矩转速也低。电子扭矩的得伟995也这样的。有个松下遥控定扭的冲击起子,最大转速2 ...

有找到其他2504并录了视频,扭矩是不影响转速的。

或是你手边有没有2504,也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03、2404,是机械,也使用过、就是重.

我找到了一个2504并录了视频,高转速档+低扭矩档并不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