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剪刀能剪钢丝或10平方的电缆吗?

楼主(2021-03-20):
电剪刀能剪钢丝或10平方的电缆吗?如果不能有什么电动工具可以?

网友:
10平线没什么问题吧,PVC+铜芯电剪刀凭啥剪不动啊,钢丝倒是不知道会不会崩口

网友:
钢丝要断线钳才能剪,10平方的铜线电线随便老虎钳就能剪,如果二三百平方的可以用棘轮电缆剪,比较省力,或者直接电动电缆剪,这个价格比较贵

网友A:
大直径的电缆,用手持带锯,无视材质,以前很多电缆中心是一根钢丝,用来抗拉

网友:
钢丝不行,刃口太过锐利,会崩刃

网友:
总结一下,可以剪电缆,但不能剪钢丝,完全两种工具,不能混用
非要通用的话也有,角磨机

网友:
电动液压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直径的电缆,用手持带锯,无视材质,以前很多电缆中心是一根钢丝,用来抗拉 ...

马刀锯应该也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刀锯应该也行吧

铜缆马刀锯可以的,我都切过100KV640平方的高压缆。有钢丝的铝缆最好别用

网友:
上角磨机切割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