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亚克力做了两个盒子

楼主(2021-03-20):
第一次用亚克力。看到30cm*40cm的亚克力才几块钱,就弄了一块,结果用美工刀切割是错误的,特别容易掰裂。最后用电钻上砂轮锯片才hold住。

用热熔胶粘的,没计算好切割精度,也没计算好亚克力厚度,做工比较野生。

大家有没有比较适合居家切割的方法。

网友:
没有小台锯就用亚克力勾刀。透明的虽然便宜但是建议买乳白色或者磨砂的

网友:
切割:勾刀,专开亚克力,同时买各种砂纸(80.200.400.600.1000最少)+牙膏
粘接:亚克力专用无影胶,亚克力UV胶。能一体效果

网友A:
你割得好不好不知道,但是这个黏得是真难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割得好不好不知道,但是这个黏得是真难看

你说了我想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割得好不好不知道,但是这个黏得是真难看

网友:
热熔胶粘不住 而且丑  有专用的胶水  没有可以用化油器清洗剂涂粘接面(主要成分是苯) 亚克力要边缘好看精度高 要么雕刻机  不然就激光 然后才是锯片 勾刀

网友:
估计手动线锯也应该好用。。。

网友:
记得以前有帖子用电热丝加热切割亚克力

网友:
7735的屏?有源码吗?

网友C:
这壳子做的,浪费了壳子里的器材

网友:
给你的动手能力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壳子做的,浪费了壳子里的器材

憋屈了里面的器材

网友:
勾刀用得好效果比机器切割还好

网友:
你如果只有美工刀,应急用的话,第一节刀片反过来就是勾刀。

网友:
喜欢diy,没数控小雕刻机,出来的狗玩意啃都像狗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了我想说的。

也是我想说的

网友:
用小钻头钻孔,拧螺丝

楼主:
应该是电阻丝加热应该可行,正好有。激光那些太高级了,就用几次。下次打算用闲置烙铁试试。热熔胶确实丑了点,但立马就定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