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5V1A充电器维修

楼主(2021-03-20):
今天下班与平时一样,到家就给蓝牙耳机充电,插充电器时听到啪的一声,声音很小,以为是幻听,过了一会发现蓝牙耳机充电指示灯没亮,测量充电器输出电压0V,于是有了下文

网友:
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A:
低于2a的充电器我认为都没有维修的必要因为家里太多了

楼主:
为什么没张图片前的文字没有了

楼主:
编辑时是这样的
充电器两年前因为输出电容鼓包没有合适电容,就把电容外置了

拆开插头

拿出板子没有明显炸管痕迹,开始一步一步测量,输入端开始,一来就发现问题

取下电阻测量,这是10欧一瓦的电阻

继续测量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种感觉会有别的问题
,后面每个原件都测量了一下,没问题
开始跟换坏的电阻

找到两个相同阻值的贴片电阻和一个9欧的,用相同阻值贴片换上

没发现其他问题,接上输出电容,先用电源测试

输出正常
本以为就这样修好了,空欢喜一场,接通市电瞬间爆炸

网友:
估计电源IC坏了,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这个电阻不会无缘无故的烧断,应该串个几十瓦的灯泡再通电的。

楼主:
最后换了白圈内的电容和红圈电感,换好10欧姆电阻正常使用了,IC没坏
终结一下,白圈内电容是芯片供电的滤波电容,估计是电容不良漏电,导致负载过载烧坏10电阻

网友B(2021-09-08):
引用 楼主:
最后换了白圈内的电容和红圈电感,换好10欧姆电阻正常使用了,IC没坏
终结一下,白圈内电容是芯片供电的滤 ...

白圈电容多大的呢

网友(2021-11-16):
引用 网友B:
白圈电容多大的呢

2.2μf/50v,你的明白

网友:
和我的思路一样,维修这个是爱好者而已,其实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2022-11-21):
可以拆元件用用

网友:
主要是练了手,积累经验

网友:
认真看完,是一个很好的让新人学习的帖子。

网友:
维修这个纯属爱好了哈

网友(2023-02-28):
我已经炸的不敢再弄了来看看大神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于2a的充电器我认为都没有维修的必要因为家里太多了

赞同,分分钟就能找出好几个来,真是扔了可惜,留着占地。

网友:
维修的价值不仅仅是为了使用,更多的是学习和兴趣。

网友:
这都可以修好,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