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双电版的工具是同时支持电池和220V直插电供电的吗?

楼主(2021-03-20):
双电版的工具是同时支持电池和220V直插电供电的吗?

网友:
除了得伟,没见过厂家出的插电的电池电源适配器

网友:
双电池也可以是双电

网友:
双电是俩电池的意思 插电就想多了 能带的起工具的电源 电流都要几十安

网友A:
想得有点多,电池供电一般顶多也就6串,最高也就25.2V,哪个电机的线圈匝数能兼顾相差十倍的电压,还一个交一个直,控制部分也不通用,双电就是两块电池,又不是双模

网友:
双电是指两块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得有点多,电池供电一般顶多也就6串,最高也就25.2V,哪个电机的线圈匝数能兼顾相差十倍的电压,还一个交 ...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双模的机器还是有的    EZ7000系列同时支持交流电和直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双模的机器还是有的    EZ7000系列同时支持交流电和直流电

涨姿势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双模的机器还是有的    EZ7000系列同时支持交流电和直流电

这个还是小日本会想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双模的机器还是有的    EZ7000系列同时支持交流电和直流电

确实涨知识了,但肯定早淘汰了,电池科技不发达的年代,无奈的产物。

网友:
得伟有电池式的插电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