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又捡了一个三星双屏卡片相机,没有背光

楼主(2021-03-21):
地摊8块钱捡了一个三星双屏卡片机,1400w像素,成色很糟,但好在便宜,当料板也值得
先拆外壳,见螺丝就拧下一个不剩,外壳就能分开了
拔下液晶总成,拧下三颗螺丝
然后拔掉排线,主板就能拆下来了。因为要试机,还没电池,只好焊线,根据电源ic的datasheet,找到正极,这个21脚连接的触片就是正极,负极随便找接地铜箔一找就能找到
线焊接在这两处
可调电源接好电试机发现镜头运动,拍照闪光都正常,唯独主屏幕不亮,前面小屏也能亮。用手电筒照液晶屏,发现里面有显示,看来背光有问题。
显示座子上挨个引脚测对地压降,没什么异常,干脆直接研究屏幕,这种小屏幕通常是一排4,5个发光二极管和导光板做的背光,于是从6v开始加电直接到背光触点,结果一直加到12v都不亮,那就继续加,加到16v还不亮,看来肯定是里面挂掉了
拆开一看明显有水渍和腐蚀痕迹
全拆吧,拆这一堆东西的时候得小心点,因为没有了金属框保护的液晶屏玻璃非常脆弱
烙铁拆开焊接点,热风枪150度加热灯带柔性pcb,待胶软化就能分开了,经直接加压2.5v到二极管两端测量,发现红框框里的俩二极管坏掉了。
找一堆破烂灯条,都是散步时地下看见的烂屏,然后捡回家拆出来的
选合适外观的焊上去,一次点亮,加电压12.5v
装回去,屏幕点亮,发现屏幕确实坏了一块,不过不影响拍照

外壳全部装回去,维修完毕。

网友:
怎么着也算是一个玩意啊

网友:
楼主的地方好多东西捡啊,技术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