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在某鱼上面买的两用平板加固态硬盘座子

楼主(2021-03-21):
公司发的一台呆鹅的本子干活觉得大了一点,想自己买一个小一点的,就选中了台电X3plus,看到可以自己加固态就下手了。奸商开价600,还价到500后痛快答应。
到手后发现奸商说的电池不行是根本就没有电池,就一个小电容。然后M.2的座子也被简了。没办法,本着折腾到底的心自己加座子。还是马家买了一个座子。然后看到比别人有座子的还少6个电容,估计是有两个滤波的,4个耦合的,把旧手机上面吹几个下来焊好,然后焊座子。焊锡熔点比较高,怕没焊好,多吹了一下,座子都快化了.坛子里面买好M.2固态,同时怕自己焊的不行,又买了一个硬盘盒。到货后先插盒子里面,居然带不动,找卖家,卖家说盒子不行,于是就直接插电脑,居然开机可以看到硬盘了,开心,过几天再把系统装硬盘里面。
不好意思发错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腾吧!

没有折腾精神也不会逛数码之家。

网友:
两用平板加固态硬盘座子

网友B:
挺好的  不过这个价格好像真的不贵   电池就真的太奸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的  不过这个价格好像真的不贵   电池就真的太奸商了

是的,说的是电池坏了要插电用,结果根本没电池。

网友C:
如何得知滤波电容的规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得知滤波电容的规格的?

作为滤波电容,参数比较多,作为一般使用,主要看两个参数:容量和耐压。更换的时候,按这两个参数对比更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