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为优越者M.2 NVMe 硬盘盒增加LED导光柱

楼主(2021-03-21):
为优越者M.2 NVMe 硬盘盒增加LED导光柱话说盖子又掉了

话说上次的奖品盖子基本上一碰就开了
准备用热熔胶粘起来
想想以后不好打开了
一直觉得LED这个没导光柱很可惜
马上DIY一个
笔芯切改成合适大小

放进去比划好

先来一点胶固定好后部

在led的地方来一点热胶,让笔芯的材料软化。

合起盖子来,把笔芯用裁纸刀修整下
记得用打火机烧一下,表面就光亮了!

看看效果,非常完美漂亮!

网友A:
其实你把热熔胶直接从LED打到那个孔的地方就可以了

网友:
神说要有光,于是楼主出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把热熔胶直接从LED打到那个孔的地方就可以了

我觉得也是

网友:
比较巧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把热熔胶直接从LED打到那个孔的地方就可以了

如果这样的话,热熔胶没有质感,并且头会粘灰变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妙啊~~~~~~

半夜随便做做,本来我想把头拉长变成圆的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热熔胶没有质感,并且头会粘灰变不好看。

不会啊,除非你的胶太软。

网友:
距离短的话,直接用热熔胶导光也是可以的

网友:
有导光条的效果确实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半夜随便做做,本来我想把头拉长变成圆的更好。

方形的也不错啊,除非你只喜欢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形的也不错啊,除非你只喜欢圆的

现在看来,切实太小了,除非放大看才看得出来时方的。

网友:
我都是用输液管剪开当反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