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开关电源是什么芯片?丝印写的是nh65、T4 、EA1

楼主(2021-03-21):
有个开关电源的贴片原件,丝印写的是nh65、T4 、EA1,大神们 这是什么管?啥型号啊? 大家帮忙给看看

网友A:
丝印EA1 贴片SOT23 可调节精密并联稳压,型号是AZ431AN-ATRE1 。

网友:
丝印T4是二极管1N4148

网友:
照相设备不错

网友:
T4是塑封的414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丝印EA1 贴片SOT23 可调节精密并联稳压,型号是AZ431AN-ATRE1 。

基準輸出電壓是1.25V還是2.5V?

楼主(2024-02-22):
引用 网友B:
基準輸出電壓是1.25V還是2.5V?

应该是2.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EA1 贴片SOT23 可调节精密并联稳压,型号是AZ431AN-ATRE1 。

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