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自启停电瓶用普通电瓶替代的问题

楼主(2021-03-21):
自启停AGM电瓶价格是普通电瓶的一倍多,关于能不能用普通电瓶替代的问题,有很多车主认为开车时把自启停功能关了,那就可以保护电瓶,和普通车一样用,但也有人说原车的电路是为自启停设计的,AGM电瓶的充放电速度和电流都要大的多,普通电瓶会承受不住原车大电流充电而降低寿命,所以不能替代。
我的认为是这和汽车充电电路无关,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我非专业,只是想换电瓶时能省钱。下面只我是猜的,望大家能指出谬误,当然观点有正确的地方那最好。
所谓自启停电瓶那是电瓶的技术,电瓶自己能承受大电流充放电,和汽车充电电路无关,汽车的充电电路比如能提供到50A的电流,用自启停电瓶时,由于电瓶内阻低性能好,实际能30A充电,而普通电瓶装上去,只能最多20A,这个汽车是不做限制的,是电瓶自身的限制,所以是充不坏普通电瓶的。普通电瓶充电电压14.4V,反正汽车最大也限制充电电压,在此电压下充电电流的瓶颈在电池上,自启停电瓶脖子粗,能喝下去的水多,普通电瓶肯定达不到那些电流,汽车电路不会因为普通电瓶充电电流小而提高充电电压是不是

网友:
我觉得换用普通电池的话,检测电路发现不适合自动启停了,就会自动关闭该功能。

网友:
我也是非专业的。原来的也是启停电瓶,磕碰大概有4年多了。
刚换了一个普通电瓶,反正过去的习惯就是一上车就把自动启停关闭了。
看看能用多久的时间。

网友:
是这个道理

网友:
我身边有人用4串高倍率铁锂电芯不带保护板,直接替代12V铅酸,用了三四年了,没点问题

网友:
换电瓶ACC(最大启动电流)与原配电瓶保持一致就行了,容量可以适当的自己根据情况选择大点的 或者小点的

网友:
钛酸锂试试

网友:
电池内部结构不一样

网友:
普通电瓶并联超级电容组试试呢?

网友:
网上能查到专门的介绍。
大致意思是自动启停汽车为了快速充电以免亏电严重,会提高充电电压,这样充电电流就升高了(充电电流取决于充电电压和电池电压的电压差,与电池内阻也有关但区别不大),而普通电池这个电压差会小一些,充电电流也就小了。因此这与汽车充电电路和电池都有关的。理论上自启停电瓶用普通电瓶会影响普通电瓶寿命,但考虑到电瓶本身寿命也不大,区别也就不明显了。

网友A:
如果车子可以永久关闭自启停的话,用普通电池我觉得应该没问题.这个功能真是个坑,体验不好,电池又贵.完全就是油耗政策产物

网友:
启停的车充电电流不止50a,我测试过我的105a 的agm电瓶车启动后的充电电流超过100a

网友:
电池的结构,决定了内阻是不同的。再加上发电机的匹配,容易导致普通电池过放,充电过热。是否打开启停只是加速损耗进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车子可以永久关闭自启停的话,用普通电池我觉得应该没问题.这个功能真是个坑,体验不好,电池又贵.完全就 ...

开过一两回,感觉自动启停这个功能很鸡肋...

网友B:
我也是一上车就关启停,感觉踩着刹车才能自动熄火简直脱了裤子放屁,脚不注意松一点就点火了,我挂手刹或者驻车熄火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一上车就关启停,感觉踩着刹车才能自动熄火简直脱了裤子放屁,脚不注意松一点就点火了,我挂手刹或者 ...

我党的车不怕

网友:
完全可以换,不用担心。
首先自启电瓶容量要大一些,内部结构可能有不同,这个不懂,但是有一点,电压低于一定程度,车辆会自动关闭启停(但能保证手动启动)。或者提高发电机转速补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一上车就关启停,感觉踩着刹车才能自动熄火简直脱了裤子放屁,脚不注意松一点就点火了,我挂手刹或者 ...

挂驻车档也停啊,我的感觉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