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红外感应模块控制的疑惑

楼主(2021-03-21):
最近玩红外线智能自动led灯,遇到一个很困惑问题。
人来灯亮,人走灯关,那么人在感应范围内站着不动这个灯是亮?还是不亮?
经测试人在感应范围内站着不动,那么在32秒后会关闭灯,这个时候人坐在卫生间大便器上是很不方便的。
这个问题是产品设计问题?还是本人安装问题?请大神们说说怎么解决。

网友:
这是这个探头,不可改变的问题

网友A:
人不动的时候确实自动关灯(我的延时调整为3分钟),但只要你稍一动作(伸伸胳膊、晃晃头),它马上就点亮,什么都不影响。

网友B:
热释红外头,原理是配合菲涅尔透镜探测移动热源,不移动就认为没有人。你可以一边拉屎一边晃动身体,电路不同会有两种结果,其一是灯不会灭,另一种是灯灭了立即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不动的时候确实自动关灯(我的延时调整为3分钟),但只要你稍一动作(伸伸胳膊、晃晃头),它马上就点亮 ...

感谢您的回复。实际上是需要伸伸胳膊、晃晃头才亮32秒的。
这个是动手前没有考虑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释红外头,原理是配合菲涅尔透镜探测移动热源,不移动就认为没有人。你可以一边拉屎一边晃动身体,电路不 ...

感谢您的回复。
呵呵,一边拉屎一边晃动身体,这个附加的功能有些不雅。

网友C:
需要弄懂探测原理。
不论是这种热释电探头,还是无线电雷达探头,都是探测的周边有无物体移动,不同的是热释电探头探测的是有无热源移动,无线电雷达探测的是物体移动后的电路谐振频率变化,都是有环境变化才输出信号。
实际上热释电探头调高灵敏度在厕所用完全没问题,人体不可能一点动作都没有,除非睡着了或晕倒了。你的探头小动作不动,可以试试调高灵敏度。

网友:
模式不对,有个重复触发,你这么长的延时中都不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弄懂探测原理。
不论是这种热释电探头,还是无线电雷达探头,都是探测的周边有无物体移动,不同的是热 ...

感谢您的回复。
相对来说灵敏度提高,势必会扩大覆盖范围,影响到不需要控制的地域。
我用雷达人体感应模块测试,就是覆盖面过大,以致过道、客厅、玄关移动,也能触发模块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实际上是需要伸伸胳膊、晃晃头才亮32秒的。
这个是动手前没有考虑到的问题。 ...

查芯片资料,增加延时时间。

网友D:
大坐马桶的话,最佳方法是在吊顶上搞个超声波距离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坐马桶的话,最佳方法是在吊顶上搞个超声波距离传感器。

马桶坑做一个 红外阻断感应 屁股上去就有距离感应

网友E:
这种原理类似于震动开关,里面是触点和钢珠(或者是水银珠),不管什么姿态,只要开关静止不动,也就是一直保持导通或断开的状态,从逻辑上来说是无法判断是否有触发了,只有在开关受到震动,珠子滚动改变了当前的导通状态,才能认为是有活动。
我就想不通都喜欢在厕所里加感应灯,开灯关灯不就是伸一下手的事情嘛。那个感应灯装在那儿,自己开开关关,一惊一乍的,屎都拉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原理类似于震动开关,里面是触点和钢珠(或者是水银珠),不管什么姿态,只要开关静止不动,也就是一直 ...

没啥想不通的,很简单,大家不就是玩吗,或者时髦说法叫diy。
放在卫生间里是适合测试环境,比如亮度、暗度、周围干扰度等。
这个论坛的大多数会员都喜欢折腾,都喜欢diy,那些玩电源的花费的时间可能比电源价格贵数倍呀。

网友:
安装没问题.
热释电传感器是要有变化才会产生电流的 然后放大触发开关. 人不动 传感器就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