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hp打印机会连续吸纸,初步判断是分页器问题,拆开看貌似还行,能否修复?

楼主(2021-03-21):
如题,分页器磨损不严重,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连续吸纸了,我擦了擦,把垫片扒下来旋转180度再打还是连续吸纸,有什么好办法吗?底下多垫一层双面胶有用吗?

网友A:
大型机会用余热烘干,没有防潮条件的话。
看看新拆封的名牌的标准厚度纸有没有问题。
垫片拿洗洁精洗洗,可能整体老化了。。

网友B:
你认真听一下打印机里面是不是有电磁铁哒哒响!我之前有一台三星的一体机以为是搓页轮不行呢,换了以后还是那样经常打印带出来!后面拆机看了是一个电磁阀被失效的双面胶粘住了,正常是动作一次就是把纸搓送到进纸器里面就结束动作!然后没搞好之前电磁阀被粘住搓页轮一直动作导致多带一张纸!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进纸继电器缓冲老化 粘连清理再粘个厚度差不多胶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认真听一下打印机里面是不是有电磁铁哒哒响!我之前有一台三星的一体机以为是搓页轮不行呢,换了以后还是 ...

好吧,那有点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型机会用余热烘干,没有防潮条件的话。
看看新拆封的名牌的标准厚度纸有没有问题。
垫片拿洗洁精洗洗,可 ...

怕洗过老化更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纸继电器缓冲老化 粘连清理再粘个厚度差不多胶皮就行

谢谢,这个拆起来有点麻烦了

网友D:
进纸继电器是比较 好拆的一个配件 ,你可以网上找找拆机过程 ,……两个外壳螺丝 ,1个固定螺丝

还有一个办法是: 50包邮解君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纸继电器是比较 好拆的一个配件 ,你可以网上找找拆机过程 ,……两个外壳螺丝 ,1个固定螺丝

还有一个 ...

好吧 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进纸继电器缓冲老化 粘连清理再粘个厚度差不多胶皮就行

听他的,这是通病

网友F:
如果是连续进纸是电磁铁离合器的事,如果是一次多张是分页器的事

网友G(2021-04-21):
3楼说的对,你又不想拆,只是想问问就想把问题解决,那就抱去维修点花钱解决呀。很简单的,好哇啦,找个会拧螺丝的男同学,10分钟就搞定了,买根冷饮就算报答扯平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他的,这是通病

谢谢,修好了,确实是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连续进纸是电磁铁离合器的事,如果是一次多张是分页器的事

谢谢,修好了,确实是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3楼说的对,你又不想拆,只是想问问就想把问题解决,那就抱去维修点花钱解决呀。很简单的,好哇啦,找个会 ...

修好了,没你说的那么简单,继电器有个螺丝固定,还有很短的导线拉着,打开外壳后可操作的空间很小,并不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