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JH-220A-B对流式取暖器温度保险烧断维修

楼主(2021-03-21):
JH-220A-B对流式取暖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01635)不加热,经查温度保险烧断。暂无配件,只好焊锡短路之应急维修,同时舍弃一组发热体降为半功率使用。

网友:
你可以用低熔点焊锡自己弄一个。比如你焊锡熔点是180度,你用一个小弹簧把它拉长到适合的位置,沾焊(别钩别绕)到两个固定地方。当温度超过180度时,焊锡熔化,弹簧恢复,电路断开。
弹簧的大小决定了你流过的电流的大小。

网友:
上面两个杆子是晒衣服用的吗?

网友:
这东西挺容易坏的,半功使用就耐用多了

网友:
居然断了啊

网友:
短路温度保险比较危险,还是撸件来换吧

网友:
谢谢分享。。。。除了零线,所有接头接触不好,电阻过大而发热。。。。。

网友:
家里也有一台差不多的,就是没时间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