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帮朋友设计了一机柜集中显示报警器,感谢各位大神帮忙改进一下

楼主(2021-03-21):
如题,还有一个说明,在附件里,求大神帮忙看看,需要如何改进一下。指示灯输入的电压为5-12V。

楼主:
图片不清楚,重新扫描一下。

网友:
如果是重要仪器建议使用继电器,蜂鸣器之类的耐用零件,越简单安全性越高

网友:
你又不是做开关电源,  光耦那里为什么还要借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