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大家有想办法把无线鼠标的USB发射器内置到笔记本里面吗

楼主(2021-03-21):
蓝牙鼠标太飘了,大家有想办法把2.4G的游戏鼠标USB发射器内置到笔记本里面吗?Matebook13

网友:
把外壳拆开直接焊在电路板上

网友:
拆开看看主板上有没有空的usb跳线什么的    大多数有预留接口

网友:
联想T410可以,买个内置啥接口,我用过

网友:
蓝牙不占USB口,内置没预留的话,占用USB,你就没Usb用了,

网友:
接收器吧?
内置个发射器,有啥用?

网友:
我都是把无线键鼠加个USB头 查电脑上用 可爽

网友:
不建议这样改,更换另一个鼠标时就费事了。

网友(2021-06-10):
游戏本都没难度肯定可以
但是这种xxbook都是高度定制集成的
既没空间也没预留接口

网友:
那要是以后想换鼠标呢?
想办法在机内弄个usb接口出来可能更好

网友:
直按换个双模鼠标吧,费那个劲干啥

网友:
我华为的本子,也这么想过,拆开后没找到多余的USB接口,否则早就这么改了,现在轻薄本都太省了,PCB只要用不着的端口,绝对不给你引出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