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从咸鱼150元购买的法拉电容拆了做了些小玩意

楼主(2021-03-21):
从咸鱼150元购买的法拉电容拆了,里面18个2.7v3000法拉的电容,3个电容做了个点焊机,朋友拿去3个,12个做了2个可以启动轿车的应急电源试了一下可以不用电瓶启动我的小车,拆卸的中间没用的铝卖给收废品的15元,上下壳子做了个小台剧,二手电容挺合算的

网友:
6串用于启动没必要用均衡板的,相反我还用升压模块升到15.5伏左右给电容或者6串的钛锂电池充电。

网友:
不是自带有均匀板的吗

网友:
内阻挺好的

网友:
给个咸鱼名字,发的物流?

网友A:
你的台锯是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
已超出该帮帮团当天被打赏总额,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鼓励!
先记号

网友:
物尽其用,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你这用的淋漓尽致

网友:
楼主V5这都行啊

网友B:
年前我也帮朋友买了一组120,改成六串三并(写错了)寻思启动拖拉机结果没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年前我也帮朋友买了一组120,改成六并三串寻思启动拖拉机结果没成功。

6并3串?你拖拉机是6V的吗?

网友D:
介绍一下电容之间的连接方式吧。

网友:
真是物尽其用啊,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并3串?你拖拉机是6V的吗?

是6个电容6串,我没有拉力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介绍一下电容之间的连接方式吧。

点焊机是3串联,应急电源6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台锯是用的什么电机?

网上买的220V直流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焊机是3串联,应急电源6串的

这个知道,就是连接片的连接方式

网友:
唉,这个铝极耳没办法焊接,整死我了。
另外装车2年了,拆下来测了下高的2.1V,低的1.9V,当初买的均衡板不是均衡板,是超压保护板。从来就没有均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