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mac mini A1283

楼主(2021-03-21):
因为之前这个机器已经被拆开过所以我再拆是相对容易很多的。具体就是在底部入手。

这个三正面,底下就入口

在缝隙之间撬开

里面都是

这样的暗扣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我没有电源,我想问问最后那个图片,哪个引脚是正极哪个是负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我没有电源,我想问问最后那个图片,哪个引脚是正极哪个是负极呢? ...

PCB板上的螺丝孔位铜箔都是接地的

网友:
外负内正 中间是探针 那个接口现在叫Type-c

网友(2021-11-09):
请问楼主,这个连接线怎么拆,我费了好大劲,都拽不下来,最后线芯都出来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