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如何检测一个地线是否有效?

楼主(2021-03-21):
看到一个工作室,老板怀疑地线不一定有效,请问如何检测?

网友:
接地电阻检测仪。

网友:
漏电/接地线检测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98127
数码值得买版块经常有推荐的,10元左右

网友:
万用表量火地电压,接近火零电压表示接好良好

网友:
电工就会的噻。不要说你不会?

网友:
火线地线接个大功率电器

网友:
标准的话要用专用的高压表打,看接地电阻,土鳖方式可以检测是否接地,但没法检测是否接地合格

网友:
一般情况下 简单判别是不是良好接地 主要看 火零和火地的电压是不是一致的(长距离实际上有一点点偏差 因为压降之类的,可以做重复接地以消除) 如果偏差大 亦可以根据偏差的数值可以大致知道 测试点到变压器二次侧中性点接地 存在不良虚接或断路(在三相五线制系统中 N线和PE线同来自变压器二次侧中性点接地体引出线,PE线直达用户人户配电箱  而N线则同火线经过多级4P断路器等的电气开关后 接入用户计量箱后再进入用户入户配电箱,如果是老式三相4线制 N线不能经过任何电气开关 因为N线同时也作为PE线,工业现场必要时需按规做多点重复接地),单独接地线路或测量 测试点对大地电阻 则需使用接地电阻表进行测试

网友:
一般情况 简单检查的话 相对零和相对地 电压是相等的 零地之间是0V(实际上会有一点点的差距)这个是根据三相五线制供配电系统的特性来的  市面上卖的接地测试插头 也是这个原理 ,压差偏大小二考虑PE到变压器二次侧接地体之间存在虚接或断路(断路时的电压看此线路的其他设备 其电压取决于设备EMI 以及一些可能存在漏电的设备,以及长距离电缆等产生的感应电压)

要想详细测试接地体则需要专用的 接地电阻测试仪 进行测试

网友A:
我记得好像兆欧表(摇表)能测这个

网友(2021-10-05):
方案一:便宜的zc-8 接地电阻测试仪,需要做辅助电极2-3个,需要地线附近10-30m内有土壤。zc-8如何测量视频教程一大堆,bilibili可以去看下。
方案二:如地线已经在使用,可以采用钳形接地电阻测试仪。贵的有hioki FT6380-50钳形接地电阻测试仪,也有便宜国产的,价格也在800-1000左右。
方案三:让供电局的大师来吧,让师傅带钳形接地电阻测试仪/接地电阻测试仪来,两包烟直接解决。

网友:
花个几十元买个摇表,测地线对大地阻值,4Ω为标准,阻值越小越好

网友:
低压摇表。辅助电极。其他的悬空测试都很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兆欧表(摇表)能测这个

地阻表,和摇表(兆欧表)模样差不多不是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