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博朗3040s剃须刀,3010 3020

楼主(2021-03-21):
博朗3040s剃须刀,博朗30系结构应该都差不多

用了两年了,感觉不如以前锋利了,刀头拆解就不拍了,网上到处都是,拆开机身看看

先把上边的塑料连接器拆了

拧下螺丝,取下橡胶垫,把这个盖子拿下来

这就是换向器了

零零碎碎一大堆

电机

开始拆主体,这个橡胶外壳使劲掰

搞完,开始拧螺丝

主体

电极上还以有个盖子,提供按动的手感

主板正面,单层板,一堆0欧电阻当条线

背面,两个氢弹

镍氢电池串联

开始拆电机

电机也不大,我还以为是往复式电机,看来30系列还是属于低端产品了

侧面点焊的铁片提供支持

电机上有博朗标,,,

完结撒花,,

网友:
不错,入门产品都用心。但价格也很贵。

网友:
999买的3080:sweat:

网友:
就刀头比松下好 其它没法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