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改可调电源故障

楼主(2021-03-21):
改装电脑电源,电压已经实现可调,但是用万用表电流档测短路电流时候,打了一下火,发现出售由原来的+5伏变成-4.5伏,测12脚电压也不是20伏,问题出在哪里啊,请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哇!整流二极管被打转向了!

网友B:
变负压,有点匪夷所思了,不是很懂,按我思路我会再看看14脚电压基准5V是否正常,没细看电路,可能无过流保护,494挂了,有看波器的话再看看pwm驱动,其他开关管正常的话,换494。

网友:
这样改装还不如加个大功率可调电压电流模块。方便稳定得多。我也改了2台明炜可调。结果用到895电机启动瞬间8A电流就烧了。也难得修扔一边吃灰。还是用电脑电源加大功率模块方便稳定很多。这类模块都有很全面的保护。

楼主:
大神,这个打火是我测电流的时候,黑表笔接负极,红表笔接正极的时候,红表笔接触一瞬间打火了,就坏了。测0.35电流的时候,有啸叫声,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负压,有点匪夷所思了,不是很懂,按我思路我会再看看14脚电压基准5V是否正常,没细看电路,可能无过流保 ...

12脚供电电压不正常,集成块肯定不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整流二极管被打转向了!

那个负电压是别的地方串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