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2259xt+29F02T2AMCQH1(N18A)开卡工具

楼主(2021-03-21):
闪存颗粒是intel的29F02T2AMCQH1
软件smi_flash_id-v0.56a读取的闪存信息如下
Bank00: 0x89,0xd4,0xc,0x32,0xaa,0x0,0x0,0x0 - Intel 64L(N18A) QLC 1024Gb/CE 1024Gb/die
Bank01: 0x89,0xd4,0xc,0x32,0xaa,0x0,0x0,0x0 - Intel 64L(N18A) QLC 1024Gb/CE 1024Gb/die

目前已经尝试过SM2259XT_N18_PKGS0502A_FWS0423B0和SM2259XT_IMT28_PKGT0731A0_FWT0731A0均无法正常开卡
上述两个版本的开卡工具能够自动识别到闪存型号,但是和芯片上的型号并不匹配(29F02T2AMCQH1),强行开卡走到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ed报错。
请万能的团友是否能分享一个适合n18a的开卡工具?或者说是否可以通过某些设置强行量产成功?不胜感激~

网友:
:lol:2259XT的工具现在没放出来几个只能求大神给了

网友A:
首先可以说的是,你提到的工具是能正常开N18的,报错,是否是因为颗粒已经写死了?还是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可以说的是,你提到的工具是能正常开N18的,报错,是否是因为颗粒已经写死了?还是其他原因? ...

只是这个工具虽然能识别出颗粒,但是识别出的型号并不是颗粒上的型号。
然后有个疑问就是,当前颗粒是N18A,工具是N18,是否应该存在一个N18A的工具,能够正确识别出颗粒?
还是说N18就是N18A?

网友B:
楼主求SM2259XT开卡工具 不剩感激 1058563615@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求SM2259XT开卡工具 不剩感激

发过去了,但是我的盘不好使,如果你方便,用的时候反馈一下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过去了,但是我的盘不好使,如果你方便,用的时候反馈一下结果。

哥们 我的成功了  需要交流qq联系

网友C:
既然可以AUTO识别出颗粒型号/那就是开卡设置问题

网友:
这个可以的

网友D:
这个盘是不是掉速非常厉害啊?????

网友:
楼主可是需要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盘是不是掉速非常厉害啊?????

是18年左右intel的qlc颗粒,那个时候intel的qlc良品率不怎么样,所以猜测这个盘的颗粒可能是拆机或黑片

楼主:
能否麻烦您分享一下,2268358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可以AUTO识别出颗粒型号/那就是开卡设置问题

请问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谢谢你

你指定容量1024GB

网友:
别开的这么激进啊/N18A颗粒的坏块蛮多的/开960G不就好了

网友:
同求,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1-04-24):
引用 楼主:
发过去了,但是我的盘不好使,如果你方便,用的时候反馈一下结果。

303136066@QQ.COM能给我传一个吗,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 我的成功了  需要交流qq联系

你好,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求SM2259XT开卡工具 不剩感激

你有工具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