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轻松升级有线网卡,畅享稳定高速网络,ORICO 2.5G有线网卡使用体验

楼主(2021-03-21):
这两年新上市的PC、主板也和手机一样,开始支持WiFi 6以及2.5G有线网络,可以获得更快更稳定的网速,至于之前使用千兆网卡的PC,要想提升一下网速,就有必要升级网卡了。现在市面上常见的网卡无非是USB接口和PCI接口,如果是台式机的话,使用PCI接口的2.5G网卡应该比较划算。

上周我入手了一款ORICO的2.5G电竞网卡PTR-FU,现在用过几天之后感觉性能比较稳定,安装的时候也很简单,用起来比较方便。作为一款2.5G PCI-E网卡,这件小东西可以支持100M、1G以及2.5G等协议,兼容性比较强,很适合一些还在用千兆网卡的旧机型使用。

这款网卡的包装比较简单,上面简单介绍了它的一些配置参数。从网卡的设计上可用看出,它的电竞风格应该比较明显,很适合喜欢玩端游的朋友。

包装里面除了有预装长挡板的网卡之外,还配备了一个短挡板,适合一些紧凑型的机箱或是商务主机使用,此外ORICO还提供了一个螺丝刀和一枚挡板螺丝,这样网卡到手后,即使手边没有螺丝刀等工具,也可以直接开箱安装,用起来比较方便。

从外观上可用看出,这款网卡的结构比较简单,挡板一侧有一个标准的RJ45接口,挡板做工比较扎实,上面有必要的指示灯,便于判断连接后的状态,此外,挡板上面还有几个小的图标,用来提示接口的类型。

作为一款PCI-E接口的网卡,ORICO这款2.5G网卡采用了PCI-E X1接口,兼容性比较好,常见的X1、X4、X8、以及X16接口都可以兼容,所以很适合给一些旧款型号的主板进行升级。另外这款网卡还采用了加厚金手指的设计,这样可用使其与PCI-E插槽贴合紧密,稳定性更好,同时更加耐用。

从这款网卡的PCB板上不太容易看出具体的芯片型号,不过在接入PC之后,我们可用从系统读取的数据种看到,ORICO这款网卡使用的是瑞昱的2.5G芯片,具体型号应该是RTL8125,这是一个很成熟的方案,可用兼容Windows、Linux等常见的系统,为了确保日常使用的稳定性,我们也可用在ORICO官网找到对应的驱动。

另外这款网卡的芯片部分还加入了一块比较大的散热片,之前的千兆板载网卡一般都没有散热片,而作为一款独立网卡,配备散热片也是对网卡日常使用的稳定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网卡安装好后,一般可用通过系统自动安装的驱动直接使用,至于ORICO提供的驱动,则是可用在ORICO官网找到,这款网卡的型号是PTR-FU,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下载之后可用看到是多个系统驱动的集合,找到自己所用系统的驱动,然后直接按照就可以了。

从系统识别的设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款网卡被识别为瑞昱2.5G网卡,如果不是的话,说明目前系统没有使用新装的网卡,这时候需要到网络设置中进行切换。

一般来说,2.5G有线网络遵循的是802.3bz协议,理论上速度可以达到300MB/s,但实际上很多人所用的宽带网络可能还不到千兆,所以升级一款2.5G网卡,更实用的地方还是局域网速度的提升,比如读写NAS或是其他局域网设备的速度。

实际使用中需要注意的是,实际网速表现由网络系统中性能最差的设备决定,要想获得2.5G的有线网速,除了需要ORICO这种2.5G网卡之外,路由器、网线、光猫也都需要至少达到2.5G的速度,否则就只能获得1Gbps甚至100Mbps的网速了。比如我现在用的路由器就不支持2.5G,所以读写局域网文件时,速度最快也只有1Gbps。

因此ORICO这款有线网卡,比较适合追求网络稳定性的玩家,或是后期有升级2.5G甚至万兆路由器的用户,如果现在还在用百兆网卡的话,那么2.5G网卡相比于千兆网卡也是更有性价比的选择,最后,还有那些买不到显卡,想要用一些PCI-E外设来填补机箱尾部空虚的PCI扩展槽的朋友。

网友:
兼容性比较强,很适合一些还在用千兆网卡的旧机型使用?

网友:
我去年15元淘了一块联想拆机的Marvell_88E8070 PCI-E X1千兆网卡,因为宽带提升到200M,而老主板是百兆LAN口。

网友:
千兆已经是老东西了
家用千兆就算放4k也够了吧,一般现在宽带也就100M,200M,我还在用着50M都觉得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