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哪位高手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闪存颗粒?ColorFul MB032G1A8A00B

楼主(2021-03-21):
有认识的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七彩虹固态自己打标的颗粒,这个只能通过量产开卡工具来查看具体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固态自己打标的颗粒,这个只能通过量产开卡工具来查看具体型号了。 ...

88的主控能看闪存型号吗?上次开了一块貌似看不到的样子,只能选

楼主:
迷糊看不到闪存没法开卡啊

网友:
镁光L06B,算是不错的好东西,不过只能拆颗粒了

网友:
用马维尔88NV1120的开卡工具看一下/大概率是镁光/垃圾主控直接拆颗粒上2258XT吧

网友(2021-05-16):
MARVELL FLASH-ID可以看

网友:
这个是自己打的标,要去开卡软件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