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条不知道用途的硅胶线,内部缠绕电阻丝

楼主(2021-03-21):
捡到一条电线,看起来像硅胶线,就拿回家了

到家后发现不是硅胶电线,有阻值的太概60公分长1.9K欧

放大

请大家帮看看这是什么线,用在什么地方上

网友:
电加热设备用的,220V电压供电,功率25W,往这方面考虑吧

网友:
电热毯上的?

网友:
电热毯,伴热线 应该就是这个用途。。

网友:
电热毯的吧

网友:
电热毯上用的

网友:
不像是电热毯上用的,可能是办公椅加热垫或汽车座椅电加热丝。

网友A:
电地暖发热电缆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地暖发热电缆线吧。

可以确定不是地暖发热电缆,

网友:
应该是某种高压设备上的高压输出线,成千上万伏,啪啪打火那种高压。
高压部分虽然电压高,但电流不大,所以线阻没什么影响,而且线阻还可以当做阻尼电阻,在高压部分打火时防止高压发生器电流过大烧坏电路。

网友:
见过有一种带加热头的线,好像是什么美容呀什么的,线质量特别好,就是带电阻!

网友:
就是电褥子线,电阻丝在玻纤芯上缠绕是防止折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