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后尾箱不知道是什么模块,电路做工倒是牛逼

楼主(2021-03-21):
折腾车子时发现的,有知道的告诉一声

楼主:
怀疑是不是倒车雷达什么的

网友:
后备箱的话大概率倒车雷达模块

网友A:
竟然就六根线,估计就是4通道倒车雷达。
不过这性能也太过剩了,是库存MCU做的么?一般没必要32位,倒车雷达传感器。。。

这个硬件配置估计把变道雷达,前雷达都加上性能都过剩了。。。

网友:
红蓝可能是can总线

网友:
倒车雷达控制器

网友:
这么复杂啊

网友:
臭屁虫换头像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配置太奢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就六根线,估计就是4通道倒车雷达。
不过这性能也太过剩了,是库存MCU做的么?一般没必要32位,倒车雷 ...

我前后各4个雷达

楼主:
手痒好奇,所以拆开了。

楼主:
都换几年了

网友:
照片很清晰,请教咋拍的?

网友B:
高级产品,辅助驾驶用的,毫米波雷达吗

网友A:
估计是高低速CAN转发,区域网关?CC控制中心?。。。
不过一般网关和尾部车身控制(雷达尾门喷水电机雨刮啊啥的)做到一起了。。。这么操作不排除小改款新平台为了和老设备兼容做了这么个转换器,顺便把库存淘汰芯片消化掉(飞思卡尔标的貌似停产了,换东家了)。。。或者是芯片稳定性不明,先在非安全领域装着看看效果。。。或者发动机控制那边算力不够,这边温度低的地方加一个互相校验,冗余或者增加算力,或者防盗,前后两个控制器匹配才能发动车子。。。

六根线,两路CAN,两根电源线。。。

所以网上鼓吹电动车混动车趴窝没人能修好。。。其实燃油车现在坏了电子部分,不去4S店也没法整。。。

网友:
松下做的,恩智浦芯片,大概率是网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高低速CAN转发,区域网关?CC控制中心?。。。
不过一般网关和尾部车身控制(雷达尾门喷水电机雨刮 ...

所以说新车就得拆,好多东西在正常情况下就要知道它是干嘛的,都藏在什么地方了,只有这样才能不被4儿子忽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级产品,辅助驾驶用的,毫米波雷达吗

暂时没有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