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Pioneer LED电视灯管烧了,我异想天开自己改装下(多图)

楼主(2021-03-21):
家里LED电视灯管变黑了,修好要几百块钱,我异想天开不想花这些钱,想拿普通条形照明灯管代替,打算在电视机后盖那里用手磨机,开个大洞装这些灯管进去,拉线出来插头插在电源插排上,今天准备不充分,只是拆开屏幕看了里面结构后,又装好,可能是插口没有插好,多了一段竖线,等下次再搞一次。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7602

楼主:
拆这个最主要难点就是拆那个液晶屏,其实也不算难拆的,只要家里有两个人配合并不难,拆了两人抬着放床上就行了,那个屏线要小心点才是。

网友:
都拆这样了,肯定花钱买灯换啊,但是那个线真的没事吗

网友:
折腾出这样的线,恐怕不是插件的问题

网友:
恭喜楼主屏挂了,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恭喜,屏废了,可以换新电视了。

网友:
好可惜屏幕废了,可能在拆屏幕壳前一不小心屏幕排跟屏幕连接的扯断了

网友:
都拆成那样了,直接换灯条就好,我一人在床上拆过55寸的,必须细心。

网友:
这电视弄不好以后就是这样了。。。

楼主:
上淘宝查,灯管是这款,有些贵。看看先解决那个竖线问题,好了就换灯管。

网友:
逻辑板排线脱落了,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比较麻烦,基本个人手中的工具很难搞定,毕竟压屏机不是谁都买一台玩的

网友:
都拆成这样了,就去淘宝买灯条就是了呗,有配套的,普通照明的颜色不对。或者看看是哪个灯珠坏了。串联的话,短掉试试呗。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挂了,那就麻烦了,没专业工具几乎修不好。
拆屏一定要小心,屏和小板的软排线一定要注意。

网友:
弱弱问一下,这个先锋和岛国的先锋,有关系 吗

楼主:
可能是屏线接头接触不良,过两天有空再重接下,本来应该是拆下面两个插头的,但是下面太紧不好拔出,就拆了上面两个接头,连粘在外壳那个胶布也扯下来,希望不是扯坏了线,这个连接线应该也有卖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屏线接头接触不良,过两天有空再重接下,本来应该是拆下面两个插头的,但是下面太紧不好拔出,就拆了 ...

这样坏了一般就不是这两条排线的问题了。是下面那些黄色排线的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按到COF了 重新扣好逻辑板(背板)那俩排线    如果还是不行就是cof被搞坏了  有可能cof和玻璃连接那个地方玻璃被你按碎了 如果确定屏幕挂了就拆板子卖板子吧

网友:
我之前也修坏过一台电视,本来功放IC坏了,我看到某宝买太贵,就自己改了,本来都改好了,结果不小心把屏压坏了,,,,,,,

网友:
楼主省钱换灯,结果得花几百块去压屏,压屏还得看对方技术和运气。恭喜液晶修理店又有生意上门了

网友:
   把屏弄成这样子了换灯条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