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戴尔E2209WC显示器黑屏故障求助

楼主(2021-03-21):
开机黑屏不显示,蓝色电源灯闪,按键不管用,拆机拔掉显示器屏线,按键开机可以看到显示器亮,电源灯不闪,请问大家会不会是驱动解码板有问题

网友:
先不要怀疑驱动板,先看看电源板上有没有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显示屏是灯管背光的吧!
我曾经修其他显示器误判过,其实是电源板上的电容没容量了,造成了驱动板的供电不足,所以不显示。
先测测电源板的输出电压是不是正常吧!

网友A:
开机黑屏不显示,蓝色电源灯闪,按键不管用,拆机拔掉显示器屏线,按键开机可以看到显示器亮,电源灯不闪,
按键开机可以看到显示器亮,说明不是背光电路故障
我个人认为电源故障概率比较高,重点检查电源板有没有滤波电容鼓包,输出+12V,+5V是否正常,再检查驱动板上几个稳压IC的稳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一般多为3.3V,1.8V,1.2V之类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黑屏不显示,蓝色电源灯闪,按键不管用,拆机拔掉显示器屏线,按键开机可以看到显示器亮,电源灯不闪, ...

你说的有道理,问题是拔掉屏线除了没有图像,其他控制都正常了,插上屏线以后,就不行了。我也直接测试了屏是正常的。我测一下你说的那几个点看看

网友:
“问题是拔掉屏线除了没有图像,其他控制都正常了,插上屏线以后,就不行了。”排除电脑主机、信号线是否正常

网友:
你这故障我遇到好几次,问题的根源在屏的PFC板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修好了,滤波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