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有线无线双料快充,还支持Magsafe,南卡POW-3无线充电宝体验

楼主(2021-03-21):
无线充电这两年普及的很快,很多中端机型,以及手表、耳机之类的设备,现在支持无线充电的型号已经不少了,而且其中很多还支持不输于有线充电的无线快充。另外像是iPhone 12系列的Magsafe磁吸充电,在日常使用中也显得很方便,不用再去调整手机无线充电的位置。

不过对于想要使用无线充电的朋友来说,官方的充电设备通常不是有吸引力的选择,虽然官方设备的兼容性一般很好,但是价格往往也出奇的高,不如选择一些第三方的型号。上周我就入手了一款南卡POW-3无线充电宝,这是个支持Magsafe的充电宝,如果使用iPhone 12系列的话,用起来会很顺手。

市场上做手机配件的品牌不少,由于竞争的刺激,产品升级很快,而且性价比越来越高。这款南卡POW-3除了支持Magsafe之外,还支持15W的无线快充,有线快充也达到了22.5W,本身的电池容量则是20000mAh,是个兼容性很强的充电宝,而且比较耐用。

这款充电宝带的配件不多,包括了一根USB-C转USB-A的数据线,以及一本说明书。现在因为很多无线技术的普及,我们平时需要数据线的场合已经不多了,相应的对于接口的限制也越来越小,一般手里有个USB-C口的数据线,就能匹配大多数设备了,用iPhone的话,也不用额外入手线材,附带的Lightning接口数据线就够用了。

南卡POW-3的结构很常规,但是质感很独特,同时有一种鹅暖石的视觉效果,它的接口集中于一侧,侧面还有一枚按键,正面则是无线充电的位置,上面有一个圆形的凸起,就是Magsafe的吸附位置,此外它在背面还有一个可折叠的支架,平时充电的时候,还可以顺便作为手机支架使用。

在接口这部分,南卡POW-3是提供了一个USB-C接口和一个USB-A接口,另外还有一个小屏幕,可以显示当前的剩余电量,同时这里还有一个LED灯,用来提示当前的使用状态,比如无线快充的时候,就是橙色LED灯闪烁。

日常使用当中,我们可以通过接口旁边这枚按键,开启南卡POW-3的无线充电,对于一些小电流的无线充电设备,则可以通过长按这枚按键来进行切换,这样可以使耳机、手表一类的设备安全的进行无线充电,在小电流模式下,南卡POW-3是默认2小时不关闭。

在南卡POW-3的背面除了有可折叠的支架之外,还可以看到一些具体的参数,包括这款充电宝支持的充电规格,需要注意的是,这款充电宝USB-C和USB-A接口支持的充电协议有细微差异,其中USB-A口最大支持QC 18W快充,而USB-C口最大则可以支持PD 20W快充,所以使用时要注意区分,以便获得更快充电速度。

南卡POW-3在无线充电时候,可以是平放充电,或是打开支架侧放充电,不过在侧放的时候,不支持Magsafe的机型,充电时可能会不太稳定。在充电感应器这一块,南卡POW-3除了采用磁吸的Magsafe之外,还加大了线圈的灵敏度,这样手机带壳的时候也可以正常充电,不过实际使用中,即使是官方充电器,在带壳的情况下,对于充电速度也会有一些影响。

在实际使用当中,这款充电宝无线充的反应很灵敏,同时可以通过两个USB接口进行有线充电,用起来很灵活。另外南卡POW-3对于充电协议的兼容性也很不错,除了常见的PD 3.0、QC 3.0之外,还可以支持华为FCP等快充协议,所以对于常见品牌的手机,都可以获得一定的快充支持。

最后在安全性方面,南卡POW-3也提供了必要的保护,加入了过温、短路以及过压过流等9种安全防护,而且在无线充电的时候,其发热量也相对较低,同时能够智能识别异物,夏季使用会更加安全一些。

现在新发布的手机、耳机等产品,大多都可以支持无线充电,相比于有线充电,平时外出的时候不用携带额外的线缆,用起来更加方便一些。至于这款南卡POW-3,本身兼容性不错,同时充电速度也比较快,并且还支持Magsafe,很适合外出携带使用,平时用个两三天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