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拆个朗科2.0 U盘u185,似乎是qlc的?

楼主(2021-03-21):
盘是买京东-360那个跑京豆的路由器赠送的,一直没用。还带led灯现在比较少见。
速度超级慢写入过山车一样。
上软件检测惊了。直接显示qlc。

赶紧拆开看看。

速度太慢,长时间保存数据也很担心,不知道这么大容量有什么用。
请教大神们有没有办法缩容量 量产成mlc?
不在乎容量,速度上去了就行。

网友A:
楼主的芯片精灵软件应该升级一下了

网友B:
QLC呵呵呵 别想太多了只能模拟SLC  没有模拟MLC模式的,而且安国不能切模式

网友:
U盘外壳不错,,,,升级下内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芯片精灵软件应该升级一下了

已升级最新,检测结果一样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QLC呵呵呵 别想太多了只能模拟SLC  没有模拟MLC模式的,而且安国不能切模式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一直感觉安国速度很慢,没见过快的

网友:
我在量产群里问过,都被喷为垃圾,没办法。直接去售后服务哪里换了一个USB3.0的,说我的速度太慢,客服居然给免费换了 还是U185型号,但是速度是3.0的,现在最高速度也就是20左右,只要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一直感觉安国速度很慢,没见过快的

也不全是龟速,这个安国配的1CE片 写入到13M如果双贴大概写入能到25

网友C:
这么大是多大的U盘,512G?

网友:
这么大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是多大的U盘,512G?

啊居然忘记了写容量,64G的。
对于这种速度的usb2.0来说很大了。

网友(2021-05-13):
同求量产工具

网友D:
不知道现在那个20多块钱的64GB黑胶盘是什么颗粒

网友(2023-04-22):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现在那个20多块钱的64GB黑胶盘是什么颗粒

请教一下怎么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现在那个20多块钱的64GB黑胶盘是什么颗粒

拆开了,尾部只有一个卡子,很容易拆开,颗粒竟然用黑胶

网友:
看现在U盘市场,可能再也不会有MLC正片颗粒的产品了,一堆一堆的全是黑片、QLC,估计ssd淘汰是在用不了的颗粒都拿去做U盘了。一股数据火葬场的味道。感觉比较好的选择,就是买个看得见芯片的SSD再配个盒子当U盘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