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奇葩温度计完工啦!

楼主(2021-03-21):
前几天做好了板子 最近几天一直在写程序
经过几天的奋斗(并不)  总算写完了!
俗话说: 电路简单 程序就麻烦 我算是体会到了 555
以后再也不图省事了 软件可比硬件让人头大多啦!
这个温度计所有的显示部分都是一个IO来控制 用的型号是STC15W104  扩展用的2片 74HC595
当时看中它的程序空间大 结果其实也没那么大,嘎嘎 结果EEPROM只有1K了

好了 进入正题 我先自吹自擂一下 (啊?! 谁扔的臭鸡蛋!)
从左到右 三个按钮 1 2 3
按钮1:短按 查看最大最小温湿度 每按一次切换显示1个  这些数据全部存储在内部的FlashRom中 会自动更新
长按 清除内部FlashRom存储的数据 并用当前的测量值全部填充

按钮2:显示模式轮换,三个模式:温湿度自动轮换 仅温度 仅湿度

其中温湿度自动轮换时间可调
数值是每次切换温湿度的时候测量的
仅温度 仅湿度 这两个的数据是 每半秒更新一次(不可调 但是可以在编译前调好,我设置的是半秒)
这2个模式貌似每次更新的时候 LED会闪一下 没办法 设计缺陷555 谁叫他1个IO干完全部的显示呢?
按钮3:切换自动轮换的时间 ,我设置了3个挡位 2.5s 5s 10s ,同时这个还会自动存储在ROM里,只需要设定时间一次~

最后加点 感想: 这次又学到了很多东西,还专门写了2个C文件模块,模块化编程好啊~ 赞美C语言!
昨天晚上写这个程序,写的头很大,来来回回删了又写写了又删 ,起码删了300行,可谓是绞尽脑汁,我那10毫升的大脑都要变成浆糊啦!
今晚折腾出来了 我甚开心,赶紧拍下照片发帖了

最后的最后,发个源文件吧,欢迎大家的批评
也请不要拿去做除了学习以外的事情噢!(如:应付作业,学校课设...etc)  我会说:NO!

网友A:
新手,除了赞不能瓢

网友B:
也用过2片595做8位LED显示,效果还不错

也用过595给CPU扩展IO用,595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用过2片595做8位LED显示,效果还不错

也用过595给CPU扩展IO用,595是个好东西

yes! 赞美5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除了赞不能瓢

网友C(2021-04-29):
RC?单线太浪费处理器时间了 不适合实用

网友:
却如楼上所说,单总线确实会卡节奏,不过适用于简单功能的,不在乎读取的那点时间。如果功能复杂,我还是偏向于II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单线太浪费处理器时间了 不适合实用

确实,做着玩玩的嘛233

网友D:
我也想开始玩单片机,不知从哪学起?

网友:
你这个已经很漂亮了,
早两年我练习使用74HC595和DS18B20,     就做了一个类似的,而且是显示两个温度的,
使用了1个STC15W104 +两个74HC595 +两个DS18B20
后来又做了其他板,再后来去嘉立创那打版, 这个就荒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开始玩单片机,不知从哪学起?

买本单片机C语言书本,带光盘带开发板那种,从点亮LED灯开始学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RC?单线太浪费处理器时间了 不适合实用

这个单线传输的DS18B20除了费时间,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如果某些应用需要到他,而且还是多个并联同时使用,以我的想法是单独用一个单片机对它读写,再把数据传通过iic总线传输给主处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单线传输的DS18B20除了费时间,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如果某些应用需要到他,而且还是多个并联同时使用 ...

说的显示,传感器还好 毕竟刷新频率率不高

网友:
家庭使用单总线足够了,因为单片机绝大多数时间是空循环,若提高读取传感器数据的效率,节约下来时间也是用在空循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