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频繁断网

楼主(2021-03-21):
我的主路由器是电信的光纤猫加路由器,放在进家门口的一个多媒体集线箱里,由于集线箱在大门口,且集线箱的箱门是金属,有一定屏蔽和衰减WIFI信号的作用,所以只有在靠近进家门口的客厅 餐厅和厨房WIFI信号比较强,再往里面一点儿的几个卧室 卫生间 阳台,主路由器的WIFI信号就很微弱了,于是我在其中一个居中的卧室又连了一个副无线路由器,使用了几年这个副无线路由器一直比较稳定,但是最近有半年的时间吧,开始频繁掉线,大概就是两三天掉一次,最近两个月掉线更加频繁,一天有时候能掉很多次,掉线后手机显示已连接但是无法连接互联网,但是主路由器的WIFI却可以上网,需要重新重启副路由器电源,或者没有重启的情况下隔一会儿副路由器的WIFI又可以上网了。开始以为是副路由器因为用了五六年了,坏了,于是又买了一个小米4C的无线路由器,发现情况依旧,还是频繁掉线,掉线的时间有时候在白天,到了夜晚没事了,有时候白天没事夜晚却频繁的掉线,大家分析分析这是什么情况。我怀疑是不是有什么干扰信号或者副路由器需要设置一下参数(小米路由器买回来之后直接连接到主路由器上,没有进行什么参数设置,但是手机可以连接wifi上网了)。

网友:
电源适配器老化了吧

网友A:
两个路由之间是怎么连接的,网线还是无线桥接的

网友B:
用新买的路由器替换主路由,原来副路由保持不变,怀疑是主路由出问题了

网友:
是走得网线连接还是无线连接?换一种方式看看稳不稳,手机上装个能查看wifi频率的软件,看看干扰大不大,有线的话个人感觉是不是线或水晶头问题,另外找根线接到主路由上试几天,排除下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路由之间是怎么连接的,网线还是无线桥接的

副路由器用网线连接在主路由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新买的路由器替换主路由,原来副路由保持不变,怀疑是主路由出问题了

主路由器是电信的光线猫带WIFI功能,副路由器WIFI掉线的时候,主路由器的WIFI还可以上网,再说新买的路由器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路由器,不可能替代主路由器的.

网友:
也许是频率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副路由器用网线连接在主路由器上

你副路由拿来有没有设置过?网线插的副路由哪个口?

网友:
光猫wifi是不是连接了其他设备,有的光猫虽然带WiFi,但限制最多只能带4个设备,带的设备多了就不分配ip地址。

网友:
光猫改桥接,另一个路由拔号比较稳定点

网友:
同楼主一样的问题,经观察发现断网原因是接入二级路由Wifi的手机刷抖音所致,连续刷微信短视频也有概率导致断网,换网线和路由器问题依旧存在,故怀疑是一级路由(华为的光猫)的固件有BUG,还不适应现在出现的短视频数据包,奈何华为没有固件可更新,只好戒了短视频,网络恢复正常。

网友:
我用过几个路由器,网络不稳定都是电源老化的问题,楼主换一个试试A数可以稍微大一点的

楼主:
问题估计已经解决,刚开始新路由器买回来,用网线连接在主路由器上之后,是下载的小米管理路由器APP,根据APP提示设置的路由器,现在我将新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用电脑连接新路由器进入路由器管理界面,看到里面有三个选项好像是普通路由 有线中继 无线中继之类的,我选择了有线中继后,到目前为止没有再发生掉线的情况。